[讨论] 学校的prototype相比公司的量产片少些什么东西?

楼主(2011-12-06):
大家好:

一片学校里设计的比较好的prototype (意味着 esd, corner analysis, PVT robustness, monte-carlo, biasing,mask layer number minimization, regular mos device only, area/power optimization, 都考虑进去了), 距离成为一款比较成熟的产品之间还差些什么呢?

我听说还可能有什么temperature sensor,overcurrent protection,humidity protection等等。

我只是好奇,我看那些公司发的jssc和isscc, 也都是讨论些和学校的论文差不多的问题。

多谢

网友:
发文章自然要求能提升到理论高度,不然成设计报告了。
学校里你说都考虑完备了,可是毕竟只有几个芯片在测试,怎么确定你考虑的一定完备呢?
等芯片到了客户那里,用了很多,才能知道你考虑的有多完备。

网友:
学校的prototype大部分是出paper用的,要的是idea;公司量产的产品要的是可靠,这就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芯片在FAB回来以后,在公司内部还有大量的测试工作,设计本身包括硬件,软件和固件等,工艺那边还包括同wafer上不同芯片,不同lot,还需要留心工艺的稳定性(有的产品持续时间长,需要和fab打交道保持原有的工艺参数),以去除bug甚至潜在的bug,来降低应用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芯片在送给客户之后,还需要根据反馈针对不同的情况不断反馈修改,多次翻版,最后才能叫成熟的产品。

网友:
呵呵,以俺的经历,每一款产品都要更改,甚至有的产品更改达10次以上。
主要是产品定义和规格总是再改。
产品到了市场才知道究竟缺少什么,有哪些需要完善,所以就得更改。
当然,有些是设计的BUG导致的。

网友:
Yield is the point.
In academic university, the major focus is paper published. But in industry, yield decides your company is making money or losing money.

楼主:
如此看来,要学量产经验还是要去大公司。 小公司只几款成熟产品,大公司却客户群大 经验更多。

理论上的事情,看来是自己看看paper (公司的+学校的),做做仿真,流流样片多数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2018-10-04):
一颗芯片从设计走向大规模量产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