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bussy不能载入verilog代码

楼主(2011-12-06):
新下载的debussy不能载入verilog代码,代码绝对没问题,试了好多个代码都不行,错误提示“*Error*  syntax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比如用一个最简单的代码载入:

module inv_1(i,o);
    input i;
    output o;
    assign      o = !i;
endmodule

也一样报上面的错误。
求指导。

网友:
是不是软件破解不完全,找破译软件破译就好了!

楼主:
在CSDN上面下载的,破解程序和安装程序是一起下载的。在家里还能用,在公司下了一个就不能用了。不过还是谢谢了。

楼主:
怀疑是公司里的防泄密软件或者杀毒软件防火墙之类的东西影响的。

网友:
最简单的,把家里的安装程序拷过来

网友(2013-10-20):
超级给力 正好需要!!!!!!!!!!

网友(2016-03-12):
回复 楼主:

    笔误

网友(2016-05-03):
同求 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