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解释一段代码的意思

楼主(2011-12-06):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LIBRARY work;
ENTITY JK2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op2 :  IN  STD_LOGIC;

op1 :  IN  STD_LOGIC;

op :  OUT  STD_LOGIC

);
END JK2;
ARCHITECTURE bdf_type OF JK2 IS
BEGIN

process(clk)
variable synthesized_var_for_op : STD_LOGIC;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synthesized_var_for_op := (NOT(synthesized_var_for_op) AND op1) OR (synthesized_var_for_op AND (NOT(op2)));
end if;

op <= synthesized_var_for_op;
end process;

END;

网友:
a=(!a &&b)||(a &&c)

网友:
a=(~a &b)|(a &~c)
a是个触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如果定义一个std_logic variable型变量,未赋值。quartus综合后,其默认值是0还是1,。先谢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如果定义一个std_logic variable型变量,未赋值。quartus综合后,其默认值是0还是1,。先谢过�?/span>

网友:
把变量通过PIN脚输出,测PIN脚电平就能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