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O 压控增益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1-12-06):
如图,这个曲线是怎么仿出来的?以前没见过这样看压控增益的。

网友:
两个波形叠加起来的?

楼主:
先顶一个,各位给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啊。图中纵坐标是Kvco,横坐标是电压,我关心的是他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以前都是横坐标是电压,纵坐标是频率。而图上这个波形可以直接看Kvco,这个是我想知道怎么来的。

网友:
做个运算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有想过,但是Kvco的运算没有很好的公式,影响它变化的因数还是很多的。

网友:
求个导数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认为求导只能显示某一频段的Kvco啊,向如图所示,该如何设置才能看到多个频段的Kvco在一起呢,还请多多讲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确定是用excel搞出来的,我感觉excel搞出来的话,精度不够。再说我直接看点就够了,我的原意是,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去看Kvco与电压的关系。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用spectremdl仿真出kvco, 然后横坐标变换成电流,可能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spectremdl我不太懂,

网友(2012-11-17):
版主你好,请问一下,横坐标是电压,纵坐标是频率是怎么仿出来的

网友:
能告诉一下qq吗,以后好联系PLL方面的问题,我的是674873324(我是合工大的研究生),谢谢!!!!

网友:
cadence有这功能的,频率调谐曲线出来后,用calculator中的deriv函数

网友(2022-03-11):
用pss对V进行sweep,然后编辑KVCO公式,就可以得到V-KVCO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