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两个小问题(端口和连线对齐以及dummy的处理)

楼主(2011-12-06):
在ICC里面碰到两个问题,请教各位大大指点一二:
1. APR后经常发现连到port的信号线中心点和port中心点没有对齐的情况,虽然不影响DRC和LVS,但是非常不美观.在ICC里面可以实现这两者的中心对齐么?

2. DRC时的dummy问题,可以在ICC中通过填充filler来解决吗?目前我只使用了insert_stdcell_filler来进行filler的填充,没有试过怎样填充dummy.所以也请各位大大指点,多谢了~

网友:
1.不要追求完美,金属连上就行,对于一般线而言

2.insert_metal_filler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喜欢calibre加,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多谢icfb大~

网友:
1,这种情况应该是port的terminal metal layer不在本metal的track上或者为了fix DRC导致的吧,没啥问题的,要真求美观,就看看terminal 是不是在track正中心了,如果是修DRC而产生的话,那也没辙了.
2.不懂,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