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10.0能用logiclock吗

楼主(2011-12-06):
我用的quartus10.0的版本,可是在使用logiclock工具时,在Assignment Editor的Assignment Name栏找不到Import File Name,请问各位大牛,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弄呢?O(∩_∩)O谢谢

网友(2012-06-26):
你好啊,我也是用10.0,也是不知道要怎么使用LOGICLOCK工具,你摸索出来了么?教我一下啊。。。正着急呢。

网友:
新手不要摆弄Assignment Editor,那是最高级的设置。综合后在图形界面左边模块名点右键,就可以找到加入LogicLock的选项,接着在图形界面操作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