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对用符号reg的综合能力?

楼主(2011-12-06):
示例代码:
reg signed [15:0] pv_out_data_ch0;
if(pv_out_data_ch0 < 0)
      do something;

这里生成的比较器会是定点有符号比较器吗?

看文档里定义成有符号reg是,可以直接调用有符号乘法器和加法器,不知道比较器可以不可以??

网友:
感觉这样写很不安全啊
如果知道pv_out_data_ch0是由符号数,为什么不写成 pv_out_data_ch0[15]  == 1'b1 呢

网友:
还是不对这种软件编程思路的代码发表评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开始也是那么写,但是因为还有其他很多判断,想使用高级语法,这样其实也是有些好处的,风险是综合器的能力不一定跟得上Verilog语言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真不好改,我记得是按照有符号的十进制数处理的。   不完全确定,你最好写个小程序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