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识别mos管串联

楼主(2011-12-06):
请问lvs 验证文件添加什么命令,可以认出mos管串联。

网友:
可以查看一下calibre的帮助文档

网友:
LVS REDUCE SERIES MO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串聯,並聯。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LVS REDUCE SPILT GATES     YES
听说是上面一句,是干嘛用的?

网友:
LVS REDUCE SPILT GATES YES 串联的mos等效为单一的mos(允许gate可以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