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转换

楼主(2011-12-06):
各位大虾:怎么将模拟信号的电平值转换成数字信号的0和1,例如:电源电压Vdd 1.2V,模拟信号HPD电平为0.2V,此信号为数字模块的使能信号,那么HPD信号是直接驱动数字模块呢还是要经过什么处理过程之后驱动数字模块。
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经过一个电平转换电路吧,这么低的电压做数字电路的驱动似乎不合适,先把这个信号变为过驱动电平才行吧。是否可以先通过放大电路。

网友:
Depends on your input stage of the digital block. If it is voltage mode logic, you might need a hysteresis comparator; if it is current mode logic, you might need a current mode comparat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假如是voltage mode logic,模拟信号驱动数字信号之前先经过一个磁滞比较器,比较器的输出驱动数字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