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ower ring公式

楼主(2011-12-06):
在论坛里找到了这个关于Power Ring的Ptop = Pbottom = P * W / (W+H) * 0.5公式
0.5是在分子上还是分母上?另外我认为这个Power Ring的宽度应该和VDD的PAD个数也是很相关的

楼主:
Power ring的宽度和间隔计算方法:
一.        宽度
1.        计算出功耗P(各种工具);
2.        设宽度为W,高为H,功耗为P,则
Ptop = Pbottom = P * W / (W+H) * 0.5;
Pleft = Pright = P * H / (W+H) * 0.5;
3.        每边宽度可以计算为:
W(um) = I / J;
J为电流密度,I(mA)=Pside/V,电流密度可以从厂商提供的工艺库中查到。
4.        金属宽度应该有50%的裕度。
如果chip的功耗是P=1.2w,V=1.2v,宽度W=高H,那么power ring 的W为多大呢?

网友:
太理论了, 我没用过,

楼主:
师傅一般都怎么设置啊?

网友:
看经验啊, 在routable的情况下尽可能多打些

结合芯片的功耗和频率, 一般再宽也不能超过fat metal的阈值吧,否则要打slot了

网友(2012-12-12):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请问如果是.18工艺一般情况下power ring的宽度是多少啊?是否这个宽度与工艺本身也有关系(在不超过宽线标准的前提下)?如果根据DC综合后的功耗去计算出来宽度为5um,这个值是否可信?可否给出一些您在项目设计过程中确定power ring宽度的标准依据或者说过程啊?谢谢你!

网友:
用power network analysis估

网友:
该如何做这功率分析啊?用ptpx做?还是encounter的power analyze来做?我只用encounter做的static analyze~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和芯片的功耗有关系的吧, 其实CORE RING你可以走的宽些,对于数字部分,频率也不是很高的时候, CORE RING的下边可以放置STD的, 所以不太影响面积的了, 如果局部有congenstion的话, 可以再这个位置控制density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