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准备的文件?

楼主(2011-12-06):
请问,astro所需哪些必备的文件?

网友:
mw reference lib,
tf,
TIM view,  db view
design verilog ,

楼主:
我准备了.v .sdc .tdf .tf  reference lib
TIM view 是什么文件?

楼主:
TIM是库里面的一个文件,
开始用astro来PR了。
顺便问下,用astro做PR需要懂数字前端的东西吗?

网友:
不需要,只要懂怎么用astro就行了, sdc搞清楚,timing搞清楚,

楼主:
哦,谢谢版主。
我还想问下,怎么将DC出来的.sdc 文件转化为astro用的.sdc文件?

楼主:
对于 DC 生成的时序约束文件并不是直接就是导入使用,DC 中估算连线延时采用 wire_load_model 的方
法估算,但在 Astro 中我们实际对 cell 进行布线直接提取 wire 连线的 RC 信息计算net delay ,同时对各个时钟的uncertainty的定义也不需要了.
因此CTS 完毕可以根据实际连线估算 latency所以sdc中加入语句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