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过程中 SDF-036 warning

楼主(2011-12-06):
在PT的log文件中产生了如下warning:
Warning: The sum of the setup and hold values in the cell 'inst_top/inst_module/x_buf_reg_6_' for the arc between pins 'CP' and 'D' is negative, which is not allowed. To make it positive, the minimum hold value has been adjusted from -0.403546 to -0.253592.  (SDF-036)
Warning: The sum of the setup and hold values in the cell 'inst_top/inst_module/x_buf_reg_6_' for the arc between pins 'CP' and 'ENN' is negative, which is not allowed. To make it positive, the minimum hold value has been adjusted from -0.810711 to -0.269886.  (SDF-036)
Warning: The sum of the setup and hold values in the cell 'inst_top/inst_module/x_buf_reg_6_' for the arc between pins 'CP' and 'ENN' is negative, which is not allowed. To make it positive, the minimum hold value has been adjusted from -1.204120 to -0.392578.  (SDF-036)
.........

我查了下SDF-036的帮助,

SDF-036 (warning) The sum of the %s values in the cell ’%s’ for
the arc between pins ’%s’ and ’%s’ is negative, which is not
allowed. To make it positive, the %s value has been adjusted
from %f to %f.
DESCRIPTION
This warning message occurs when the sum of the setup and hold values is negative
for a given arc. Note that negative values for either the setup time or hold time
are allowed; however, their sum must always be greater than 0.
WHAT NEXT
This is a warning message only. No action is required because the %s time has been
automatically adjusted to give a positive sum for the setup and hold times.

请教下,这个警告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不是太懂。谢谢

网友:
这个没有办法吧,谁要 sdf是这个样子呢,

sdf可以允许负的value, 也可以是0值,

如果不放心的话, 用pt SPEF flow看看吧

网友(2014-06-09):
回复 网友A:

   这个对最后signoff有影响吗?

网友(2020-11-13):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是不需要解决

网友(2022-10-31):
您好,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嘛还是不需要呀?要是解决的话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2023-05-26):
是不是不用解决,知道就好?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是不是可以不用管这个warning?已经自动帮忙修过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