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F文件和ICC中天线效应的检查

楼主(2011-12-06):
急问各位大虾,foundry提供的clf文件怎样在ICC中使用呢,如果不能直接使用,要怎么样反标给Milkyway database呢?
多谢!!

网友:
按照格式,参照CLF的数值,自己改一个antenna.rul文件用用就可以
最后用calibre把关

网友:
以前老的Astro,Milkyway的年代, antenna clf是 CLF 格式的,即Astro认识的

新的ICC的全是tcl格式的, 要照着语法改下,

楼主:
恩我现在照着clf文件,把rule该过来了,一共才4层,比较好改. 但是clf文件里面还有所有的standard cell的antenna相关信息:

defineGateSize "ad01d0" "A" 0.54
defineDiodeProtection ad01d0" "S" '(0.72)

......

这茫茫多的信息我需要一个一个的翻译过来吗?~如果(真的是如果)需要一个一个翻译,
defineGateSize和defineDiodeProtection对应ICC中哪些命令呢?

多谢各位大侠解答,我的DRC/LVS, timing都CLEAN了,就剩ANTENNA成了bottleneck,惨....

网友:
我说的tech clf file可以改成icc的tcl格式

对于cell clf, 是Milkyway里面用 auLoadCLF
去load的,  icc没法干这个事情

网友(2012-05-29):
回复 楼主:

    帅哥,你是把clf 按照格式改成tcl的吗?知道怎么改不?我也是只有一个clf文件,但是不确定自己改了,所参照的数值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的意思是setup mw milkyway library add reference library时候会把这个cell 的天线clf  load进去?

网友B:
1.先在stand cell milkyway 用auLoadCLF把clf 带进milkydatabase
里面会定义gatesize information, analog macro也要load clf
defineGateSize "ad01d0" "A" 0.54
defineDiodeProtection ad01d0" "S" '(0.72)
2.再ICC current desgin 里面source tcl format clf file
这里面知识定义metal & via 的ratio,数值同calibre,一般foundary 给的clf最前面的一段
ex: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current_mw_ljib mode 4 -layer "METAL1" -ratio 380 -diode_ratio {0.203 0 400 2200}

网友(2013-09-10):
你好,我用Astro工具,load进去clf文件在Astro里做天线修复,在线DRC检查没问题。然后将版图转移到Virtuoso中作DRC检查,金属2,3,4层都被检查出了错误(共5层),有一百多个error。金属的天线比率是600,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已经将cell的clf文件load进了标准单元的MW库,同时,将技术clf文件load进整个设计,出现的问题:Astro工具不报error,但calibre里却报了一百多个error, 请问可能有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个人猜测,两个ratio的数值不一致吧应该calibre的更严格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两种工具的ratio都是600,请问你有没有用ARM的7track的Library啊?针对天线效应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你用的是Astro?你看看能改CLF文件么?把ratio值改小点再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看到的是mwtf文件中没有对金属层的unitMin(Nom&Max)Thickness的定义,请问这个定义在Astro的计算天线效应的是否会起到作用,或者说Astro计算天线效应的公式中Thickness会来自于哪个文件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工艺节点不是很小的花,thinkness可以不用考虑吧,主要对比metal的面积/栅氧区的面积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已经将ratio值改成了400或者200,去尝试了,同样的问题存在,现在可能的问题是:我load clf提示是成功的,但clf--write to file文件导出clf文件,文件却是空的,说明什么啊?是我导入的clf文件不认或者说不成功?谢谢你。

网友:
没用过astor,不乱说话,只提供个人思路。
写出clf的时候log有什么提示么?
找ug看看,确认步骤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2014-04-18):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版主,ratio是可以自己定的吗?根据什么定的。还是根据厂家给的呢?我根据厂家给的文件,直接修改lab里面的tcl文件,但是ratio和metal_ratio不知道怎么给。看不来他和125有什么关系

# For lab use only!  Obtain correct value from your library vendor.
set ratio 60
set metal_ratio 60
set_parameter -module droute -name defaultDiodeProtect -value 0.5
set dmode 2
set_parameter -module droute -name doAntennaConx -value 4
   #dbDefineAntennaRule _libId 1 2 125 20
define_antenna_rule -mode 1 -diode_mode $dmode -metal_ratio $metal_ratio -cut_ratio 20

#dbAddAntennaLayerRule _libId 1 "METAL" 125 '( 0.203 0 400 37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mode 1 -layer "METAL1"  -ratio $ratio  -diode_ratio {0.203 0 400 3700 }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般的foundry会给一个clf文件吧,你可以根据这个来改tcl的antenna ratio。antenna.tcl中具体的命令可以search command文件来看说明。

当然具体的antenna ratio只是个参考。还要以calibre的结果为准,如果验证结果有出入,可以将antenna.tcl中的对应metal的ratio改小。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就是其实主要是在calibre里面用,用的过程还是可以根据需要修改的,没有一个准确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E:

   calibre里面的就是根据design rule给的,那个是准的。也是signoff的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

网友(2019-01-31):
回复 网友A:

    你好,想请教一下,clf文件中的gateSize是怎么计算的,我自己算的结果和给出来了值不一致?ps:有个工艺需要自己编写clf文件

网友(2020-07-29):
引用 楼主:
恩我现在照着clf文件,把rule该过来了,一共才4层,比较好改. 但是clf文件里面还有所有的standard cell的anten ...

楼主,我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GateSize真的需要转换出来吗?用哪条命令呢?

网友(2023-05-17):
引用 网友B:
1.先在stand cell milkyway 用auLoadCLF把clf 带进milkydatabase
里面会定义gatesize information, analog  ...

请问standcell在milkyway里面auloadclf之后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