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关于带ocds的8051核

楼主(2011-12-06):
我现在使用的一款8051软核上面自己带有jtag接口的on chip debug system。
这样我流片之后留出jtag的接口后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协议转换器连接电脑和51?

网友:
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51核?

网友:
连接电脑的话,可以用c++写个应用程序,调用c++里的jtag协议,通过串口和你的debug接口进行对接就行了吧,一般jtag协议都是通用的

网友:
不是这么简单的吧, 需要IP厂家的支持,驱动和仿真器

网友(2013-04-25):
你可以找到IP Vendor购买Debug方案,不过价格可能比较猛,而且很多只卖仿真器不卖方案
我们提供自主开发的替代方案,可以和Keil联合调试。
如有需要,可PM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