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fix hold用DLY cell好还是用buffer cell好,为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1-12-06):
如题,大家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buffer会使得利用率增加太快,我喜欢delay cell

网友:
大hold violation用delay cell
小的用buffer

楼主:
谢谢两位老大,我本来是前端设计工程师
用过DC、PT等synopsys的工具
现在想了解一下后端
能不能推荐一下选择哪个工具比较容易入手(Encounter、IC Compiler)

网友:
encounter吧,简单些, icc菜单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看具体情况的。第一,就是客户,有的客户会限制你的工具的使用,如SONY有的就要求只能用ICC。
第二,就是看公司使用工具的习惯。有的公司喜欢ICC,有的喜欢Encounter。
第三,从功能上说,ICC的优势是PR,Encounter的优势是Floorplan。

网友:
65NM下面最好用buff吧,一把为buff2,delay有可能导致功能错误吧

网友(2012-01-08):
delay单元延时相对大些,可能引起经过该delay单元的其他路径上的setup违反,所以一般插些小buffer更稳妥

网友(2014-11-05):
回复 网友B:

    同意,虽说回答简略了些,但中心思想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