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过ICC的请进

楼主(2011-12-06):
新手报到,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假如我基于V1的网表做好了floorplan,前端这时又给了我一个V2的新网表,
ICC里该怎样操作,才能使已经做好的floorplan移植到V2的网表呢?
用的命令是什么呢? 谢谢先

网友:
这名字有点像我一个朋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来这里的都是朋友。期待解答……

网友:
write_floorplan把你想要复用的信息保存出来,然后读入新网表后source之前保存出来的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这个很常见,如果IO和macro不变的话,直接把import_designs的netlist改为新的就可以了
如果IO或者macro有变化的话,要修改floorplan

网友:
import-design还用呢, 我用read_veri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