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分频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12-06):
CLk1是1GHz频率,CLK2是根据CLK1 二分频得到500MHz,有什么分频电路可以使得CLK2和CLK1上升沿对齐。本来打算把PLL输出倍频下,去二分频和四分频得到CLK1和CLK2,上升沿也对齐了,不知道各位还有其它什么办法?

网友:
create_genrated_clock,让后端CTS给你对齐

楼主:
我这里时钟设计都不是采用CTS,是定制。希望通过逻辑来保证2个时钟边沿对齐。

网友:
这个要逻辑设计了啊,

网友:
flop QN连到D不是已经齐了么。。

楼主:
flop Q输出的时钟和CK 差了C->Q的延迟

网友:
积分积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clk to q delay也算的话,那没有单独的电路可以保证完全对齐..就算后端CTS调好了出来..

实际芯片里上两个clk不可能完全一样,比如clock jitter在logic里的传播这类东西不可能避免的..好点的pll可能几十个ps.如果是recovered clock那1,200个ps跑不掉.都赶上clk to q delay了.反正如果你的design需要两个沿完全对齐才能work的话,这样的design肯定有问题.

楼主:
由于我们时序分析比较特殊,所以对时钟设计的要求也比较高。最后还是决定把PLL倍频输出来搞了。

网友:
就算pll出来。经routing以后,也不可能完全对齐沿。再说pll本身也有jitter.

楼主:
但是分频出来的时钟和原时钟是同源的,应该不存在jitter的问题吧

网友:
我的理解是你的PLL出两个clock.这两个clock绝对不可能完全align..这不是同源问题..而是实际中总归有偏差和

网友(2013-07-14):
个人理解:pll是基于两个clock的phase差,产生的clock,所以PLL出来的时钟不可能完全同步的

网友(2015-10-28):
额,我水平low,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