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跟x64区别大吗

楼主(2011-12-06):
上次买了个笔记本,2G内存,是x64的,觉得好慢,最后还是换成了x86了

网友(2012-08-11):
直接加内存就好了,干嘛换系统啊,64bit用2G,肯定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对呀,其实好多软件现在x64的还是不是太兼容。。。

网友:
为何没有x64平台

网友(2012-10-24):
指令长度不一样?

网友:
X64 so much well VS X86

网友:
现在市场上x86处理器的寄存器位宽都是64位,被称为Intel 64或AMD 64. 如果使用windows 32bit操作系统,CPU只会使用低32位带宽进行寻址和计算,剩余带宽处于闲置状态。
如果配合使用windows 64bit操作系统,就可以充分利用流水线的计算能力,因为寄存器位宽大了一倍,相同时间内获得2倍以上精度的计算结果。这样可以使得浮点计算更精确,也可以使用更大的地址空间。从使用者角度看,直观结果就是内存利用可以超过4G,页(page)的大小也可以超过数个G,提升了存储器命中率。
但是缺点是windows 64bit对硬件需要不同于32 bit的驱动,所以需要中小厂商的配合,软件也需要单独的64bit版(理论上是可以兼容所有32bit版软件的,但是如果软件内部分使用了16bit,是无法在windows 64bit上使用的)。
简单概括,运算能力更强,拓展内存使实际速度更快,但兼容性稍差。

网友(2013-01-15):
樓上錯囉~
x86-64的架構只有把A、B、C、D四個一班暫存器延伸到64bit,其他暫存器仍然是32bit與IA32的x86架構相容,所以你仍然可以執行IA32-x86的code,而且記憶體定址也不是64bit,實際上也只能到48bit而已,所以基本上沒有使用超過3.2GB RAM的話,用x86-32的OS還比較快一點。
ps:想用真正的64bit系統,就去買IA64的CPU配IA64的OS吧!

网友:
IA64架構才是真正所有的指令以及暫存器對齊64bit的CPU
可以參考Intel的連結。
http://www.intel.cn/content/www/ ... -9000-sequence.html

OS可以配合微軟的Windows Server 2008 for Itanium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cc772344(v=WS.10).aspx

psinux或其他OS不確定有沒有IA64版,Windows 2012也沒有收尋到,不過確定Windows Server 2003/2008都有IA64的版本。

网友:
楼主理解错了,X64和X86是两个概念。

网友(2013-02-20):
X86与X64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偶同意

网友:
相同的内存下 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是X64能支持更大内存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网友(2013-12-12):
楼主的更换是不是指更换了操作系统,你的pc架构和操作系统没关系。

网友:
我是 来赚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