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需要一个在芯片内部产生2M正弦波的振荡器,求各位大牛指点一下

楼主(2011-12-06):
    需要做一个在芯片内部产生2M正弦波的振荡器用作解调部分的混频,最近查了下资料也没理出头绪,LC振荡器产生的GHZ的,RC的产生频率一般又较低,不知如何做能节省面积,俺周围也没有搞这东西的师兄,望各位大牛不吝指点一二,小生在此谢过了

看了下大家的回复大概有另种方法,一种是环形振荡器+滤波器
       另一种是晶振+锁相环固定频率,用晶体产生振荡,经分频后得到所需要频率的方波,转换成三角波,再经折线函数电路转换成正弦波。晶体产生的频率稳定,经分频后仍稳定,误差不会变化。折线函数电路正弦波输出的谐波含量与频率无关,根本不需要滤波器。此方案缺点是三角波的幅度必须很稳定,否则对正弦波谐波含量影响很大
      哪个方案更容易实现呢

    据说方波也可以作为解调用 因为方波的傅里叶变化为余弦波的奇次谐波累加  可是正弦与余弦的pi/2的相位差如何用方波代替

网友:
环形振荡器应该可以,看你工艺了

网友:
ring oscillator is OK, control the current to reach your frequenc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环形振荡器出来的一般是方波吧?如何转变成正弦波呢?工艺现在没确定,那种工艺振荡器的相位噪声小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看了下1GHZ一下用环形振荡器,环形震荡器输出是方波如何转化成需要的正弦波呢

网友:
方波过个低通滤波器就可以了。方波傅里叶分解后经过2M低通滤波,高频部分滤除,剩下的就是2M的基波了

网友:
比必要正弦波啊,作为解调用,方波即可吧!

网友:
RC ring也可以啊,简单,容易调整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
或者直接做LC振荡器

网友:
RC产生10M级别的还是不太难的啊

网友:
RC产生很好的正弦比较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用方波代替正弦波呢 正弦波与余弦的相位差如何在生成的方波中体现呢

网友:
说的简单一点,
正弦波->方波,施密特触发器 整形
方波->正弦波,过低通滤波器
正弦波和余弦波是相对的,只要相位差90度。如果用Ring osc出来,只要用4级结构就可以了。出来的方波经过相同的低通滤波器就可以得到正弦波和余弦波了。还有其他办法生成正交波形如poly phase filter。当然4级Ring osc又会遇到其他问题如起振等,需要去paper中找了。

网友:
芯片内用反相器作放大器用,芯片外接晶振以及负载电阻电容,这种方法芯片内部面积很小,但是需要外围电路,功耗也可以不大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非常棒 ,方波信号打算用外部晶振供给,现在遇到的难题是 方波为余弦的奇次谐波的累加,还想正弦信号,于是我把方波延时四分之一周期 但仿真的结果不对 ,不知方波的Pi/2的移相得到正弦波的几次谐波累加   如何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