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次修开关电源,结果炸了,请教

楼主(2011-12-06):
最近闲得无聊,把以前一个坏开关电源拿出来摆弄,首先照着板子画了电路图,如下,换掉了以前炸掉的电容,在板上焊开一根跳线检查了下两个三极管和光欧,感觉都没问题,于是把跳线焊好后准备测试。因为听说开关电源没有负载就会炸掉,于是找了两个以前玩的小灯(记得是12V,后来看了下是10V)串联了接到其中一组输出上(改组没标电压以为是12V后来加电点亮后测了一下是24V,还有一组输出标记为5V),然后加电,灯亮,正常,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是24V,由于感觉灯太亮,于是断电看了下灯的电压,才知道灯是10V10W,由于我只有两个这种灯泡,也没办法了,又加电测了下5V,也正常,但在测5V时,手按电源插板开关时快速的通断了两次,结果开关电源的保险竟然爆掉了
又拆开后,发现是3A的保险,由于一时找不到这种保险,于是从电线里抽出一跟很细的铜丝连上,装好,感觉爆保险是负载太大,于是又找到一个220V40W灯泡串入,通电,膨......
电容炸了(家里也跳闸了),于是打开仔细看了半天,突然意外发现一个选择220/110输入的拨动开关竟然在110v位置,恍然大悟,应该是改保险时不小心把开关拨过去了。
很恼火,直接把开关用钳子扣掉了,看了下炸掉的电容,是刚刚整流后的滤波电容200V100uF,找了一下,竟然发现以前买过250V100uF的,刚好换上,又找了根细铜丝做保险,看了下别的,外观都好,没有异常,就装好再次上电......火花,跳闸....

看来有更大问题了,不想再弄了

本人只是业余电子爱好者,主要是几个问题不明白:
  1,用多股线里的铜丝做保险能过多大电流?为何起不到保险作用,让我家都跳了两次闸
  2 修开关电源,该用什么做负载比较合适?
  3 下图中标记K的地方接通是110v输入,我怎么感觉这个K接通的话,电路是不正确的呢?如何分析?

网友:
不接负载一般不应该炸。
只是可能导致输出电压飘高。
你出现烧保险丝,应该是过流了。
不了解,建议不要随便修,变压器炸起来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