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X9054的遇到的问题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1-12-06):
现象插入板卡后无法开机。采用的是9054+fpga的方式,焊接了eeprom,SDI+SDO已经上拉,时钟已经给了
插入板卡,直接启动,无法开机。

等待系统启动后,插入板卡,启动plx-mon,找到板卡,软件复位成功,eeprom读取正常。

插入主板的debug卡,发现bios停在关闭A20地址线的地方。

主板的bios是ASUS EFI BIOS

网友:
我忘记是那两根线了,在逻辑中把它短上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先烧写FPGA,HOLD HOLDA在FPGA中连接。
另:EEPROM的下拉电阻烧写完后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