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formality2010.03-sp5_common的时候遇到如下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1-12-06):
common文件列表

网友:
安装文件有问题吧。我有09的版本,可以发给你/

网友:
还需要对应系统平台数据包,如linux 32bit的lnx86,linux 64bit的AMD64,common只是除windows系统外一个必须使用的公共数据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linux那个包,安装linux这个包的时候要提示我先安装commom,安装的时候就出现如上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mmon和linux必须解压到同一个文件夹下,或者直接是同一个文件夹下tar/tgz形式的压缩包(installer2.1以上支持压缩包形式安装),要求文件名前缀一致,例如都是formality2010.03-sp5,installer会自动搜索和分析。如果还报错,只能说明数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