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标问题: encounter 导出的setload setres sdf spef spf 的用途和区别

楼主(2011-12-06):
要用encounter导出延迟反标于pt

发现encounter能导出很多类型文件,而且都可以反标于pt

setload setres 反标后 transition 违力

sdf 反标后 说 transition 被设置为零

spef或spf 反标后 时序检查没有问题

而且 setload 和setres 会将spef反标结果覆盖

1 想问这几个文件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论坛上看反标一般用spef

2 setload和setres这两个文件有什么作用

3 生成的sdf是用于反标的还是用于仿真用的?

4 spef 和 spf 是 实际 RC参数相同 ,只是格式不同吗?

问题有点多了 ,望 大家指点~~~~~~

不胜感激。。。。。

楼主:
求大神解答啊~

还有请问为什么用encounter自带的时序分析分析cts后的网表并无transition违力,而将网表和spef文件拿入pt中时序分析却有很多transition的违力?

网友(2012-11-19):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3-02-05):
你确定是spf,而不是sdf?

网友(2013-04-25):
应该是spf,包含RC信息的!sdf是包含timing信息

网友(2021-11-23):
贴子没人回啊,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