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隙振荡原因分析

楼主(2011-12-06):
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标准的带隙基准,输出电压约为1.2V,10ppm左右。设计好,接入电路中,瞬态仿真,输出电压波形为以1.2V为直流,类似100MHz频率的20mv峰值正弦波做周期等幅振荡,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环路稳定性仿真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确定了ac小信号的相位裕度没有问题。环路稳定性如何仿真?谢谢

网友:
先从理论上分析下正反馈环的增益和负反馈环的增益大小~~
然后仿真验证!

网友:
方便的话把你的电路图放上来吧,凭空猜很废时间啊~

网友:
环路不稳定是最大的可能,还有就是启动电路没有做好

网友:
我觉得以上说的都不是,应该是仿真的问题
请问仿真器是什么,Hspice还是Specter?method是什么?最小步长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有道理~~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肯定电路设计上没有问题的前提下,调整下步长试试!

网友:
Specter的仿真step是体统自己设定的,不是可以随意设定为1n,100p,10p等这些步进的?
谢谢各位

网友:
不论那种仿真,步长都是可以设定的吧~~至少SPECTRE和Hspice都是可以的啊!
尽管有时候实际跑的步长没有很精确的等于你设定的值,但是大体的方向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Spectre的仿真步长不是自己定的,它的步长确定规则是根据两个标准来判断:1. 相邻两步之间,节点电压、电流的误差等级
2. KVL & KCL 的误差等级

如果楼主是用Spectre,那么在模拟Bandgap的时候将Accuracy Defaults选项设置为:"conservative"。
这个设置的默认值是将误差等级减小,模拟方法改为gear2,相对误差改为all local,等等。具体信息请查阅manual,在论坛里面搜得到。

网友:
接入电路中是啥意思?整个系统的联调仿真吗?如果是这样,还是要从系统角度去考虑。也许你的bgr的负载在做周期性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3ks,这个我做过了,没有问题,这个影响排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做的全差分delta-sigma调制器,vref,之前一直用理想1.2v,按教科书上做的带隙,环路和启动电路,我分析都没什么问题,但是,整体瞬态仿真,就发生这种高频小幅度振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误差等级这种说法第一次听说。一直觉得spectre默认步长很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就很正常了,vref通过switch接到电容,switch如果是周期性的on/off,bgr小幅震荡正常,但20mv有点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以前大致了解,今天知道的更多了!

网友(2013-02-21):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不过可以接一个低噪声的buffer隔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