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ets提取出来的sdf文件中延时值会有负的么?

楼主(2011-12-07):
今天在分析sdf的内容时发现:
线延时包括三类,min,typical和max三种delay,但是有好多线的min delay是个负值。
请问,这是正常情况么?
还是考虑了噪声信息出现的 ?

网友:
不是很大的话,有可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不是提了noise的SDF,这种情况下,会有负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负值确实不大,今天和同学讨论了下,也觉得应该就是noise导致的。
因为在noise的incr delay中就有负值,如果min delay本来就很小,再加上这个负的incr delay,那就出现负值了

谢谢斑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带了noise的。已经清楚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加了noise的,已经清楚问题的原因了,谢谢。

网友:
SI sdf 是有可能为负的, write_sdf 有个选项的 -no-negative value ,就是全为0的意思,不写负了,

网友(2014-06-11):
回复 网友C:

    不写负值,对后仿真的准确性有影响吧?

网友(2015-11-07):
之前我也碰到过,纳闷了好久,好帖,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