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熟悉ICC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1-12-07):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新学ICC,请问下ICC里拉伸某条线的时候,穿过应该连接的地方,怎么不自动打孔呢?谢谢大家先

网友:
一看到你的标题就不想进,建议直接标题改成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改了,谢谢

网友:
自己加via也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少的话手动可以,但是如果多了的话,就不好办了,不知道ICC可不可以,FE拉伸时是自动打的

网友:
对, 不自动打孔的,
stretch 是不会自动打孔的

只有create_custom_wire ,  preroute的时候才会, icc和edi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