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bussy的问题,急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1-12-07):
载入这样一个最简单的verilog文件:

module inv_1(i,o);
    input i;
    output o;
    assign      o = !i;
endmodule

报错如下:

*design* DebussyLib (btIdent 3.3v9)
Command arguments:
    +define+verilog
    E:\my_files\test\inv.v

*Warning* ignored 'h14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8
"E:\my_files\test\inv.v", 1:
*Error*  syntax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E:\my_files\test\inv.v", 1: c#e<-
*Warning* ignored 'h7f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2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8e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ed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11
"E:\my_files\test\inv.v", 1:
……后面还有很多行报错这种的报错,为什么阿?急求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你代码没给全,这个是不会报错的,'hffffff8e??

楼主:
这个就是全部代码了,我写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文件来测试DEBUSSY能不能用的。结果就出了这个问题

楼主:
代码就是我前面给出的,最简单的一个VERILOG文件。 DEBUSSY全部的报告如下:
*design* DebussyLib (btIdent 3.3v9)
Command arguments:
    +define+verilog
    E:\my_files\test\inv.v
    -2001

*Warning* ignored 'h14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8
"E:\my_files\test\inv.v", 1:
*Error*  syntax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E:\my_files\test\inv.v", 1: c#e<-

*Warning* ignored 'h7f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2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8e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ed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11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d7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fa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f8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fb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7f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aa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a8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d3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16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ec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e1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f8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f8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88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c2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8b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f7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e5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89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8d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b2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a8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fc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e2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9f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b1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5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b1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c9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bb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d7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a3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80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c9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97
"E:\my_files\test\inv.v", 1:

*Warning* ignored 'hffffffa9
"E:\my_files\test\inv.v", 1:
Highest level modules:

Total        1 error(s),   43 warning(s)

楼主:
终于搞清楚了,原来是加密软件的问题…… 凡是图标上面有把锁头的文件debussy都会报错。 麻烦各位大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windows下用了一个debussy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麻烦指导一下

楼主:
比如你打开一个VERILOG文件,你看这个文件的图标上是不是有一把小锁头?如果文件被加密了,那DEBUSSY就不能认了。可以在安全策略里面设置一下,我是叫公司管网络的同事帮忙设置了一下就OK了。

网友(2012-07-07):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时候可以忽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