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单电源问题

楼主(2011-12-07):
在放大0-5V的正弦信号是1KHz,采用的是,OPA2725,电源供电12V。按照同向放大的接法,按照放大2倍的接法,发现输出的波形底部被削掉了(大概是0.9V以下)。这是怎么回事。按照OPA2725的说明书上,可以是GND输入的啊?谢谢!

楼主:
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0-12V供电,受运放内部结构限制,实际输出为2-10V左右。

网友:
If you need output signal to swing between VCC and GND, you need to choose a type of OpAmp called "Rail-to-Rail" amplifiers. Like said, normal OpAmps will clip output signal within the VCC to GND range depending on your load current.

网友:
嗯 可以选轨到轨的器件

网友:
even rail to rail, you still need offset voltage.

网友:
”按照OPA2725的说明书上,可以是GND输入的啊?“----啥意思?
建议看一看芯片的输出是否是图腾推拉输出?
在分析分析

网友:
共模输入范围或输出范围不够吧。

网友:
6,7L 说的对

网友:
楼主要理解什么是运放的轨到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