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造成的drc的问题 类似notch现象

楼主(2011-12-07):
ICC route之后,纵向M2打到M1上,可是还湖了一块横着的很小一块M2,这块是从纵向的中线开始的,这个在calibre里就又DRC error。我不知道这是我ICC什么设置没搞好,还是TF的问题,请哪位知道的朋友给点帮助。

网友:
啥工艺的,icc啥版本

icc的classic router里面的 insert_notch_gap 都不怎么用了,也可以用下试试

zrouter是自动会fix这个问题的, 不需要额外控制

楼主:
是用的zroute,我感觉它是不是不认为这个是notch。

网友:
有可能是techfile没写好,啥工艺的

楼主:
我也在想是不是tf哪里有什么问题,可是不知道这个属于什么,该怎么改。

网友:
violation多么  , 啥icc版本,尽量用2010的版本,

不多手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