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在ICC里使用PLL IP的问题

楼主(2011-12-07):
我是在校学生,目前的项目里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设计里用到一个PLL,是用得某公司的IP,有数字和模拟的电源DVDD\DVSS\AVDD\AVSS

但是在route时不能连接把这四个电源接到相应的PAD上,其他的pin可以连接到PAD上

请问这里需要做什么特殊处理才能把模拟和数字的电源和地与相应的PAD接上?

我是初学者,可能漏掉一些关键信息,请问是否还需要提供其他的信息?

网友:
pll的电源肯定是属于preroute (specialroute) ,不是route阶段做的,
是floorplan的时候就做好的,

一般pll有数字和模拟电源, 数字电源可以和core短接在一起,
模拟电源连到外面的pad上, preroute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两位的回答,我又看了一下,上午的确写错了。学艺不精,见笑了。

我的理解是,derive_pg_connection只是指定一个逻辑上的连接,实际上在物理上没有连接起来

用ICC打开设计之后,用derive_pg_connection命令去连接DVDD、DVSS、AVDD、AVSS,提示说连接了0个pad和pin,看样子应该是已经指定好了逻辑连接

可是在preroute_instance命令并指定PLL的时候,ICC提示说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最后仍然是没效果

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麻烦各位了。

网友:
用derive_pg_connection命令去连接DVDD、DVSS、AVDD、AVSS,提示说连接了0个pad和pin,看

这肯定不对啊, 应该有连接关系被derive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derive_pg_connection .... -reconnect的话,是会提示连接了一次

或者先disconnect再derive_pg_connection也会提示连接了,
根据上面两个情况我觉得这里已经表面有逻辑连接了。

应该是在网表里已经把相关的电源连接好了,在读入网表的时候自动识别了?

网友:
网表有问题的面偏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在网表里应该怎么写?

现在我的写法是类似这样

module ***_top(*,*,*, P_AVDD, P_AVSS, P_DVDD, P_DVSS);
*;
inout   P_AVDD;
inout   P_AVSS;
inout   P_DVDD;
inout   P_DVSS;

PAD P_AVDD(.AVDD(AVDD));
PAD P_AVSS(.AVDD(AVSS));
PAD P_DVDD(.AVDD(DVDD));
PAD P_DVSS(.AVDD(DVSS));

PLL u_PLL(
    .AVDD(AVDD),
    .AVSS(AVSS),
    .DVDD(DVDD),
    .DVSS(DVSS),
    ******
) ;
...
我看最终生成的网表里,VDD和VSS是这样使用的。

网友:
这肯定可以啊,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pin  DVDD  -power_net  DVDD  -cell  u_PLL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pin AVDD -power_net  AVDD  -cell u_PLL
derive_pg_connection -ground_pin  AVSS  -ground_net  AVSS -cell u_PLL
derive_pg_connection -ground_pin  AVSS -ground_net  AVSS -cell u_PLL

一般是verilog netlist里面不用写power的信息

可以用 create_net ,   connect_net/ derive_pg_connection 来建立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preroute时提示不能创建连接……

网友:
为啥? 先create_net  -power  { DVDD  AVDD }  ,

然后再 derive

网友(2014-01-16):
回复 网友A:

   icc_shell> create_net -power {VDD33 VSSD}Error: Net 'VDD33' already exists in design 'i2c_pad'.  (UIED-13)

icc_shell>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DVDD -power_pin DVDD -ground_net DVSS -ground_pin DVSS
Error: Pin name DVDD specified by power_pin or ground_pin option is invalid. (MWUI-715)
Error: Pin name DVSS specified by power_pin or ground_pin option is invalid. (MWUI-715)
Error: derive_pg_connection failed

求解释 谢谢了

网友(2014-12-08):
回复 12# 胡兵 请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对于模拟电源的io连不上,derive_pg_connection 也没有用。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smic工艺好像确实不行 添加filler 并overlap吧

网友:
之前碰到过因为pin的属性不对而连不上的,将pin type改为Power/Ground 就derive上了。

网友(2016-04-01):
回复 网友D:

    请问下,您所谓改pin的type是改PLL的lef文件还是PLL的lib文件呢? 还是都改。目前我给的lib库中PLL的DVDD DVSS AVDD AVSS都是inout。 lef中这些都是power ground。但是现在我是不是要修改lib中的信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