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求助啊!!

楼主(2011-12-07):
小弟第一次使用abstract这个软件,想把GDS抽象提取LEF文件,但是在加入libray的时候,出现了错误:

貌似说的都是tf文件的问题,是不是tf文件信息不全?但是tf文件是厂商给的啊,是不是还需要自己手动的去修改?那针对上面的问题具体怎么修改呢?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tf文件是要修改的 主要修改其中的Layer属性(给互联层定义pin,net,drawing,label等层次属性)以及增加lxrules,prrul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修改的格式是什么呢?您能不能给我个例子啊?或者您以前做项目或者做练习时,使用过的都行~~

   万分感谢啊~~~

网友:
简单的flow,不需要tf

比如你应该有一个virtuoso的layout对吧,打开它,然后选Tools -》 Abstract
点OK,就启动abstract了,这个是基于icfb的layout的, tf信息已经全了,

然后 pin,extract, abstract 3步 就可以了, lefout 即可

网友:
我想问下 abstract可以写脚本么,

比如对批量的lef 生成,比如对std cell lib,这个怎么做的

几个的话 可以点鼠标

网友:
这个怎么搞啊,我都是打开layout,选Abstract ,启动他,然后就一个Cell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帮助!但是我还是有几个问题,需要版主的帮助!

  1  不需要tf???   在把gds import到icfb的时候不是需要定义一个tf文件的吗??

  2  我刚才看了,我的问题所在就是tf库中对每个层次的VIA,pin、 bnd和net都没有定义图层信息,所以应该在tf库中加入进去。

   但是我不会修改tf文件,不知道VIA的pin  bnd 和net的图层的数值是多少~~这个怎么办啊?随便指定一个??还是需要在其他什么文件中有???
    求版主指教~~

   谢谢!!!

楼主:
希望各位达人,帮忙解决一下,导师项目催得紧啊~~~~
多谢了~~

楼主:
回复 2# 天之痕L  4#  icfbicfb

我手动修改了tf文件,增加了定义CT,v1,v2,v3,v4,v5,v6和v7的pin, net和boudray,
跑了一下abstract,还是有错误:

貌似是上述几个图层定义的不正确,下面是我的tf文件,请高手看看,需要做什么修改??

万分谢谢啊~~

一定帮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读tf库的时候就出现错误了,前面有人说要手动修改tf库,但是我是第一次做abstract,不太会手动修改

   自己尝试着修改了几次,但是还是有问题。tf库文件在10楼有,请您看看,看看我的tf库需要如何修改!具体怎么修改!!!

   谢谢了~~~~

网友:
在上海么,可以on site看下 ,或给个vnc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在上海,在西安啊.你说的vnc是指远程操控??? 实验室机子不连网的~~

   能不能帮忙看下tf文件,在10楼,看看有什么需要添加的没?

  谢谢斑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独启动abstract,使用Tech LEF,GDS,Verilog,你不会遇到问题。Tech LEF找做数字后端的同学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照您的方法,我试了一下,读lef文件,没什么问题!但是在读入GDS的时候,软件貌似还是会检查tech files,

   上面说的CT和通孔定义不对的问题没有消除,还存在~~~

   会不会是GDS的问题?您以前碰到过着这个问题没有??

   在tf文件中,如何定义通孔层??您能不能给个标准的版本,给我看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Tech LEF就是你的tf,其中已经定义了全部可能存在的层次。如果你import techlef没问题,但是GDS遇到CT没有定义,那只可能是你Tech LEF中层次的名字和你layer map中名字不一样,这种情况很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十分感谢啊~~

  按照您说的方法,新建一个libray,然后依次加入tech lef,GDS(还有对应的steamout.map),netlist;

    这样就可以读入GDS了,现在pin都做完了,明天再去做一下后面的几个步骤~

    但是感觉还有好多细节不太明白,只是晓得流程~~

    对了,我的GDS里面没有VDD和GND的管脚,这个是要在版图加还是在encounter的时候,修改IO文件??

    在做后面的extract和abstract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啊??

   求您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看看文档吧,所有的命令都有介绍

网友(2012-05-15):
请问,abstract使用的map文件是从哪里来的?这里使用的layout,也就是gds,我是用laker画的,这里就不知道相应的工艺文件是哪个了……工艺库里面有tf文件,能直接被abstract使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帮忙解释下这几个文件分别对应哪些啊?我在做abstract,对其需要的文件都不熟悉,我有umc18的库,包括abstract到底使用哪个lef都不熟悉。
    你这里说的tech lef是哪个文件啊?到底是使用lef还是tf文件?而且lef文件还对应着各种版本,各种金属层的,不知道怎么选,streamout.map是不是库里面的streamout.tap文件?netlist也需要?我感觉只需要gds啊,这个netlist是hspice的网表,还是dc综合后的门级网表?
真心求帮助。如果您愿意,能否将这几个文件(当然,除了您的gds)发到我邮箱里,我确实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万分感激!邮箱:lvguangzhiyuan@gmail.com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东西是我半年前做毕业设计时碰到的问题,现在那些资料啥的都留到学校去了。
我当时是在encounter pr后做的,在eetop上下了这几个文档做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如果还有问题贴出来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再学习下。

网友(2025-07-08):
引用 楼主:
回复 2# 天之痕L  4#  icfbicfb

你这个文件像display.drf,不像是.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