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encounter 如何对设计分区

楼主(2011-12-07):
请问在用SOC encounter 进行布局时,如何对设计进行分区,比如让某个module里的单元全部集中在一个区域内放置,

网友:
选中module按Q键
修正Attribute,Constraint Type改为F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您的解答,不过我导入顶层的网单时,并没有看到有module的信息和视图,请问在什么位置,还有导入netlist时,encounter是否自己会识别module?谢谢

网友:
是不是没在floorplan mode 下按钮在ALL color左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过在floorplan 视图下也没有?但,我往下做,是可以的,能够放cell,就是看不到module,

   下面是我的顶层网单

module counter2 ( clk, rst, din, dout2 );
  output [3:0] dout2;
  input clk, rst, din;
  wire   n1, n2, n3, n4, n5, n6, n7, n8, n9;

  MXI2X1 U6 ( .A(dout2[1]), .B(n1), .S0(n2), .Y(n7) );
  NAND2X1 U9 ( .A(dout2[2]), .B(n3), .Y(n4) );
  OAI2BB2X1 U10 ( .B0(n4), .B1(dout2[3]), .A0N(n4), .A1N(dout2[3]), .Y(n5) );
  INVX2 U11 ( .A(rst), .Y(n8) );
  XOR2X1 U8 ( .A(n3), .B(dout2[2]), .Y(n6) );
  DFFRX2 \dout2_reg[1]  ( .D(n7), .CK(clk), .RN(n8), .Q(dout2[1]), .QN(n1) );
  DFFRX2 \dout2_reg[0]  ( .D(n9), .CK(clk), .RN(n8), .Q(dout2[0]) );
  DFFRX2 \dout2_reg[2]  ( .D(n6), .CK(clk), .RN(n8), .Q(dout2[2]) );
  DFFRX2 \dout2_reg[3]  ( .D(n5), .CK(clk), .RN(n8), .Q(dout2[3]) );
  NOR2X1 U3 ( .A(n2), .B(n1), .Y(n3) );
  NAND2X1 U4 ( .A(din), .B(dout2[0]), .Y(n2) );
  XOR2X1 U5 ( .A(din), .B(dout2[0]), .Y(n9) );
endmodule

module counter1 ( clk, rst, dout1 );
  output [3:0] dout1;
  input clk, rst;
  wire   N2, N3, N4, n1, n3, n4, n5, n6, n7;

  INVX2 U3 ( .A(rst), .Y(n1) );
  MXI2X1 U9 ( .A(n3), .B(dout1[0]), .S0(dout1[1]), .Y(N2) );
  JKFFSX2 \dout1_reg[0]  ( .J(1'b1), .K(1'b1), .CK(clk), .SN(n1), .Q(n3), .QN(
        dout1[0]) );
  DFFRX2 \dout1_reg[2]  ( .D(N3), .CK(clk), .RN(n1), .Q(dout1[2]) );
  DFFRX2 \dout1_reg[1]  ( .D(N2), .CK(clk), .RN(n1), .Q(dout1[1]) );
  DFFRX2 \dout1_reg[3]  ( .D(N4), .CK(clk), .RN(n1), .Q(dout1[3]) );
  NAND3X1 U5 ( .A(dout1[1]), .B(dout1[2]), .C(dout1[0]), .Y(n4) );
  NAND2X1 U6 ( .A(n4), .B(dout1[3]), .Y(n5) );
  OAI21X1 U7 ( .A0(n4), .A1(dout1[3]), .B0(n5), .Y(N4) );
  NAND2X1 U8 ( .A(dout1[0]), .B(dout1[1]), .Y(n6) );
  NAND2X1 U10 ( .A(n6), .B(dout1[2]), .Y(n7) );
  OAI21X1 U11 ( .A0(n6), .A1(dout1[2]), .B0(n7), .Y(N3) );
endmodule

module top ( clk, rst, dout1, dout2 );
  output [3:0] dout1;
  output [3:0] dout2;
  input clk, rst;

  counter1 u1 ( .clk(clk), .rst(rst), .dout1(dout1) );
  counter2 u2 ( .clk(clk), .rst(rst), .din(dout1[3]), .dout2(dout2) );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单元太少了的缘故

我不知道你的encounter的版本
在91里面是Options--Set Preferences---Display---找到Min. Floorplan Module Size: num
默认是100,你自己改成10,Apply一下,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12-03-02):
回复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版本的encounter啊,好像在win7下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用的是vritosou

网友(2014-11-20):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是怎么解决的,我的是8.1版本的,如果你是9.1版本,并按版主说的方法改正确了,能否说一下命令

网友(2017-04-11):
找了几天,终于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