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eroute_standard_cells 用不起,急!!!

楼主(2011-12-07):
各位大侠,我在ICC里把core的power ring做好以后,然后用命令preroute_standard_cells创建core row,怎么就一条都没有创建呢?
工具提示:

     Prerouting standard cells horizontally:
       [100.00%]
        [done]
    WARNING: 1 rail segments removed due to DRC errors

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帮助,我是这么做的:
    1, 我是先import_design导进新的网表
    2, 然后我在source 之前保存的floorplan文件(里面没有core rail信息)
    3, derive_pg_connection ...
    4,  preroute_standard_cells ...
    这样结果就加不上,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家帮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
需要先fp_create_placement吧

其实我都是在encounter下做FP然后拿到ICC下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解答,确实需要先create_fp_placement才行
    只是有点疑问,preroute_standard_cell 这个命令必须要先做好place,才有效吗?
     我记得encounter不需要先做place的。ICC才开始用,很多都不了解

网友:
做了 place没有,  如果没有,要 fill all empty rows ,

preroute_stdcells 的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icfbicfb的解答,问题解决了, 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是的,在floorplan阶段用fill all empty rows 来做standard cell rail的,

然后做place 也行,

网友(2012-09-11):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
方法蛮好!

网友(2014-03-30):
fufil empty row 有时候会有问题,不如先插filler来的彻底,并且这种方式可以配合blockage来实现不想放cell的地方,不做follow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