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去嵌入

楼主(2011-12-07):
请问各位高手,在已知夹具S参数的情形下,如何进行去嵌入得到DUT的S参数?有经典的公式或数学模型吗?

小弟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记得书上有公式吧?例如pzar, 还看哪种矫正方法吧,
不过该有配套软件程序不用手算吧?

网友(2012-01-16):
回复 楼主:

具体算法取决于夹具类型和你期望消除的误差类型,最常见的去嵌譬如Open+short,以de-embed为关键词搜索ieee可以获得许多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