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怎么hack zero-delay的gate sim用的library?

楼主(2011-12-07):
谢谢。就是不加载SDF文件时候跑的zero-delay gate sim,这个时候用的library应该和加载SDF文件时哪里有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现在用syn过后的netlist在做zero-delay的sim, timing violation应该对sim没有影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要check timing,因为我知道timing不clean
   我现在用VCS在跑unit delay,加了+delay_mode_unit 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notimingcheck这个option已经加了。

网友:
加SDF去sim比较好,zero delay或unit delay对gated clock及generated clock都会误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目前还在等backend的人出这些东西。。。
    zero-delay和unit delay的gate-sim主要可以验证什么呢?synthesized netlist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
zero-delay和unit-delay是0.35um或更旧工艺的设计流程。用Static Timing Analysis (STA)去验证timing,再用有SDF的gate-level simulation去检查STA的constraints是否完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介绍。还有个问题,就是run gate sim的时候是不是一般都会用一个特别的library, 好像都有_neg这样的后缀,和一般的library不太一样。。是不是和什么negative timing check有关系?请问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
请参照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4879.html中kfy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