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问关于二级放大器输出级的问题, 跪求大神们解答!

楼主(2011-12-07):
小弟设计一个很简单得二级放大器, 就是razavi那本书上的一个简单电路, 如图所示
但是我的负载要求是一个8欧的电阻并联一个500f的电容, 没加负载之前一切都工作正常, 增益什么的都达到了要求, 可以一加负载, 频率响应那个图立马就变的乱七八糟, 输出点的DC工作点也变了, 一部分电流流入了电阻里了,  请问我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需要加个输出级什么的呢??  跪求大神详解!! 谢了!

网友:
8欧电阻是接地的?如果是,要改电路结构。
建议1:输出级加source follower
建议2:用class AB运放
不论哪种方法,输出级都要走大的静态电流。设计时负载要加进去,否则都是浮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大哥能不能给个CLASS AB的结构运放的原理图啊 我不知道到底选哪个合适... 给的要求就是GAIN>46db, -3db 带宽是20k THD<0.5% CMRR>120DB 功耗<300mW 负载就是8欧电阻和500fF电容.... VDD 1.5V  VSS-1.5V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