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求帮助

楼主(2011-12-07):
问下两个时钟(外部时钟和内部时钟,其中内部时钟经过6分频再和外部时钟做选择),看了ctstch文件上面有两个时钟,这样直接做cts可以吗?是不是还需要在选择器后面用一个generate clock。。。。忘记说了,对于选择器我设用了set case analyze  0,选了外部时钟

网友:
如果这2个clock 在 mux之外还有别的leaf的话,就都要做CTS,

否则在mux 后做CTS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MUX之外就没有其他leaf了,版主说的在MUX之后做的话怎么设置? 还有不是说时钟经过MUX之后复用吗,那还需要单独的在MUX后设置个时钟不。。。。

网友:
单独写 个sdc,

Create_clock  -name clk_after_mux [get_pins mux/Z] -p
单独搞个 clockspec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多谢多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想问下 encounter在做时序检查的时候,他是分别用两个时钟来做检查吗?还是说我设定了 set case之后,他就以我选择的那个?

网友:
有几种做法,
1)最简单,比较不建议的做法,因为clock tree有时会做的很奇怪,
就用上面的2个,都是要把所有的参数都写得一样,除了rootpin以外,理论上CTS应该可以做出来
2)从mux的输出端定义rootpin,就一个clock。ctstch文件里面的clock可以与SDC里面的不一样。
问题是mux之前那段,如果走线太长的话,你还要想办法插入clock buffer
3)解决2)的问题的方法是,在ctstch里面定义2个clock,
但是其中一个的leaf pin就到那个mux的输入端,不让它再走下去。如果需要平衡oSysClk和PAD_iClk到mux输入端的延迟,可以用dynamic macromodel pin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timing check只看sdc的,和 build clock tree是2码事情,

有时候cts的sdc 和STA的sdc不是一样的

cts的sdc只是为了做tree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做CTS的时候,我直接把内部的时钟信号去掉。。。只用外部时钟信号去做CTS,encounter会一直跑下去,不会停了。。。什么缘故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做CTS的时候,我直接把内部的时钟信号去掉。。。只用外部时钟信号去做CTS,encounter会一直跑下去,不会停了。。。什么缘故呢~~

网友:
netlist, sdc, ctstch, tool的问题,都有可能
先用browse clock tree看看CTS之前的clock net的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问下leaf pin怎么设置。。是直接:
   Maxskew 。。。。
   LeafPin 。。。。吗?

网友:
userguide里面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