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分频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12-07):
CLk1是1GHz频率,CLK2是根据CLK1 二分频得到500MHz,有什么分频电路可以使得CLK2和CLK1上升沿对齐。本来打算把PLL输出倍频下,去二分频和四分频得到CLK1和CLK2,上升沿也对齐了,不知道各位还有其它什么办法?

网友:
把一个上升沿D触发器的Q非接输入,原时钟接ck,输出Q

楼主:
这个只是二分频,没法把接CK的原时钟和输出Q 分频时钟上升沿对齐

网友:
分频后有延时,你可以把原时钟延时。

楼主:
有办法通过相同的器件来匹配这2个时钟的延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差几百个ps也不行么?

网友:
1G这么高的时钟,要完全一致比较困难啊

楼主:
开始是打算把1GHz的时钟利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2分频,生成2个相位差90度的500MHz时钟。一路是把这2个500MHz时钟异或生成1GHz时钟,一路是把500MHz时钟和1‘b0异或,生成500MHz时钟。这样2个时钟就比较容易把上升沿给对齐了。 这样设计感觉对1GHz的占空比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