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虾帮我看看这段代码,小弟我看不懂啊,不胜感激

楼主(2011-12-07):
下面这段代码实现什么功能啊,各位大虾能具体解释下么? ST==SC_CL+mLENGTH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SA      <= (ST==SC_CL+mLENGTH)   ? 12'h200 : ISA;
    BA      <= IBA;
    CS_N    <= ICS_N;
    CKE     <= ICKE;
    RAS_N   <= (ST==SC_CL+mLENGTH)   ? 1'b0 : IRAS_N;
    CAS_N   <= (ST==SC_CL+mLENGTH)   ? 1'b1 : ICAS_N;
    WE_N    <= (ST==SC_CL+mLENGTH)   ? 1'b0 : IWE_N;
PM_STOP <= (ST==SC_CL+mLENGTH)   ? 1'b1 : 1'b0;
PM_DONE <= (ST==SC_CL+SC_RCD+mLENGTH+2) ? 1'b1 : 1'b0;
DQM  <= ( active && (ST>=SC_CL) ) ? ( ((ST==SC_CL+mLENGTH) && Write)? 2'b11 : 2'b00 ) : 2'b11 ;
mDATAOUT<= DQ;
end

网友:
ST==SC_CL+mLENGTH 是判断==两端是否相等,相等为1,不等为0.
SA      <= (ST==SC_CL+mLENGTH)   ? 12'h200 : ISA;若ST==SC_CL+mLENGTH为真,将12'h200 赋给SA,否则ISA。

楼主:
这是DE2_115 的一个TV box 实例上的代码,我想问的是 进行ST==SC_CL+mLENGTH 的判断理由是什么?mLENGTH指的是什么?

网友:
判断理由,那可要看你的逻辑需要了,变量mLENGTH值什么,应该去看看它定义的地方, 有没有注解,或者你吃透整个代码,就知道它的功能了

网友:
看代码永远比写代码烦

网友:
请问代码中,a,b代表啥意思....
问问题不是这么问得.....你这么问谁能回答你....
always(posedge clk)
    x=(a>b)?a:b;

----------------------
从代码上看,应该是屏幕扫描的判定,比如行扫描位置,列扫描位置,以及是否到达了行尾,列尾的判定。
ST==SC_CL+mLENGTH具体啥意思只有通看代码才知道,不过不难猜测,这是一个地址偏移量的判定。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热情答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代码中的信号名,应该是SDRAM接口的东西,应该是构造SDRAM的访问时序。具体是哪种时序,那你得自己看文档了。

网友:
楼主DDR或者SDRAM的协议熟不熟呢?这几个信号一看就是那里面的~~

楼主(2012-01-12):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说的没错, 的确是sdram里面的东西,呵呵。最近了解些Sdram的控制命令与状态之类的东西,但还是没完全弄明白,有些关于sdram的问题想向你请教:
      ccd扫描一帧视频信息流,是怎么存到sdram中的,是bank0存满了才存到bank1中的么?随机存储该怎么控制啊?由于刚接触这方面的,还望你多多指教!
      你那有关于sdram比较好的详细资料么,有的话发给我好么,谢谢。邮箱shuxu0514v@126.com

网友:
:? 是三目运算符。。。
楼主先找本书把运算符的一部分先看看吧

网友(2012-07-24):
我也没看懂,楼主懂了能否教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