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terconnect怎么去嵌入?

楼主(2011-12-07):
只有openport文件,没有short的,如果直接Ymeas-Yopen好像不正确,因为interconnect工作的时候,也就是short的时候,两个port的电容短路了,电容不存在,所以那样减去似乎不对。频率从0到100Ghz。

网友:
这么宽的频段,能去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段宽,去嵌入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器件值不都变了?

网友(2013-08-29):
我感觉去嵌的频段支持不了那么宽的,而且就算是校准件这么宽的open/short性能应该也存在一定的变化的,只是矢网已知了相关信息做了相应的计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