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内存问题

楼主(2011-12-07):
请问如果我用altera芯片里的RAM,比如M9K生成了一个单端口RAM,此时深度和位宽分别设置为32,则使用量为1k,远小于9k

那么是不是这个M9K就无法在用于生成别的单端口RAM了?此时8k的容量浪费了?

网友:
按我个人理解,只要那个M9K的各种资源剩余的数目可以满足别的存储器ip的需要,应该是可以利用起来的。还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确实是浪费了8K!很简单,但从寻址的角度,如果别的ram接着使用这个M9K,那么该ram的寻址还得加上一个偏移地址......,

网友:
是浪费了,所以要规划你的RAM的使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知道了

网友:
浪费了,Altera的M9K在32位时不能构成真正的双端口RAM。如果是16位的话,剩下的容量可以完全利用起来。

网友:
所以啊,如果需要提高利用率的话,最好生成true dual ports模式,这样用其中一个口干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口干另外一件事情,事先把大小划分好,做好隔离免得数据相互打架读写冲突。

网友:
如果RAM比较小,觉的浪费M9K,你可以考虑用MLAB来实现单口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