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收发器接口问题

楼主(2011-12-07):
usb收发器可否直接用FPGA的IO口来实现呢(在不考虑速度的情况下)??
D+ D-上的信号算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网友:
你为什么这样搞啊,USB的底层协议你会写啊?

网友:
应该算是模拟信号吧,数字传输需要receiver恢复。

网友:
这么复杂的东东

网友(2012-06-18):
这个应该是数字脉冲信号

楼主(2012-10-04):
回复 网友A:

   底层协议已经写好了,就是看能不能直接用FPGA的IO口直接验证所写的协议是否正确。

网友(2014-08-27):
回复 楼主:

   模拟信号

网友(2015-03-02):
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