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的clock transition应该参考什么设定?[已解决]

楼主(2011-12-07):
RT,dc综合时的clock transition应该参考什么设定?有经验值么?谢谢!

网友:
clock period的 1/10 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帖子中说,
          设库中max transition的60~70%左右,有道理吗?版主~

网友B:
这个和工艺与设计有关,一般建议是
65nm时, min(1/10时钟周期,150ps)
90nm时,后面的数字为200ps,130nm更大一些

不过如果你的时钟特别慢时,再小一点也可以。

网友:
有的是 data max trans的一半,

看.lib 吧, 搞个大概的值就行了, 主要是保证 clock、data 信号的完整性,

就是transition time 不要搞的太慢了

网友:
    前段时间一直用siliconsmart建库,通过对lib的分析。个人觉得90nm一下都可以是10%,90nm以上可以在20%左右。

楼主:
这个和工艺与设计有关,一般建议是
65nm时, min(1/10时钟周期,150ps)
90nm时,后面的数字为200ps,130n ...
引用 网友B:

还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时钟慢还可以设的小一点”?像慢速时钟(晶振输入这种),1/10时钟周期有几ns,按照min(1/10时钟周期,150ps),应该设置在150ps左右是吧?

网友(2012-02-22):
回复 网友C:

    帅哥,到底是1/10,还是按照工艺要求呢?你搞明白没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暂时按照min(1/10时钟周期,150ps) 来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既然是1/10  那个150ps是什么意思啊,假如我clk=250ns···难道不是25ns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min(1/10时钟周期,150ps) 的意思是取 1/10时钟周期和150ps中较小的那个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仔细看前面那个min,呵呵呵呵呵,感谢啊!!!1

网友:
那180nm时如何设置呢?
在DC综合时,clock transition的设置好像没有意义吧,因为综合时为理想时钟,完全可以在dc综合后生成的sdc文件中加入。
不知是否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理解,计算寄存器clock->Q的delay,需要clock的transition和Q的load信息,然后对照查找表计算。   而通常,transition的计算也是依据单元输入的transition和单元负载。
   理想时钟的含义是,计算clock的transition时不依照时钟定义点的输入transition和clock的load来计算,而使用设定值,不设定,即是0。

   所以,我理解,不管时钟是否是理想,寄存器delay的计算还是会用到clock transition,只不过,clcok transition的来源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不过我有点不同意见,在LUT的时候需要data path的transition和Q的load信息,而不是clock 的transition。所以在综合时设置set_clock_transition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
不知理解错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额,从library里面看是需要clock的transition.......   D满足setup/hold即可,library中没有从D到Q的timing arc......
   如果你的LUT中描述的是D到Q的timing,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以GSMC工艺为例,在lib中为如下描述:
lu_table_template(delay_template7x7)
variable_1:input_net_transition;
variable_2:totale_output_net_capacitance;
在此描述中和clock的transition好像没有关系哦,能不能帮解释下?
另外,对于180nm如果设置clock transition,应该设置多少呢?

楼主:
   好像不是看这里吧?我觉得更像是这里:pin(Q) {
......
timing() {
related_pin:"CK";
.....
要看这个related_pin...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弄明白了 。

网友(2013-03-26):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句,要是数模混合电路,而模拟部分没有timing信息,这个该怎么处理啊?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这样。
   我们这边也是150ps,先前不知道为啥设这个值。

网友(2014-02-19):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set drive和set load应该按照什么要求来设置,谢谢谢谢!!!

网友(2014-10-30):
回复 网友B:

"不过如果你的时钟特别慢时,再小一点也可以。“这个应该是”不过如果你的时钟特别慢时,再慢一点也可以。“吧,因为时钟周期大了,对信号质量要求不高,tansition可以大一些

网友(2015-03-13):
回复 网友F:

恩 有道理!

网友(2016-03-21):
65nm 下 transition 设置成150ps有点太 严格了吧。在 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增加很多buffer cell。我们现在设置400ps,取lib里面最大 transition一半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说的是design transition, 楼主问的是clock transition

网友(2016-04-29):
clock_transition 和时序单元的输出延迟,output transition有关。
DC的输出也只是给出一个雏形。 后端处理的时候由于涉及到时钟树的综合,所以这些设置在时钟上的属性一般会去掉。

网友(2016-06-17):
回复 网友B:

   您好!clock_transition与clock_latency根据工艺库的.lib文件来决定其值,在库中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网友(2019-05-22):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工艺与设计有关,一般建议是
65nm时, min(1/10时钟周期,150ps)
90nm时,后面的数字为200ps,130nm ...

版主:时钟周期慢的话,clock 的爬坡时间可以更长一点,clock transition可以 设置得更大一点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