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route问题

楼主(2011-12-07):
请教各位大侠们, 假如design在route之后还有100个左右的violation,都是在standard区域
我用的是route_zrt_eco,但是感觉没什么效果
这时你们一般使用什么命令去eco route的?或者说有什么好的建议?
小弟刚接触ICC不久,谢谢大家先

网友:
route_zrt_auto 或者 route_opt -initial_route_only

是congestion引起的么, 可能要把cell 挪开, 或者pnet option引起的?

route_zrt_eco  + route_zrt_detail -incr true 可以来修复一些vio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