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quartus fft ip核例化代码

楼主(2011-12-07):
哪位大侠有关于quartus fft ip核使用的代码呀,帮帮忙~

网友:
不但要调用元件,还要给FFT模块送时序。最好的方法是参考FFT模块的手册。
最重要的信号是那个fft_start信号。
正逆变换的信号可以是固定的,unload信号也可以写固定的。
FFT计算完成后会给出fft_edone、fft_done以及dv(数据有效)信号,可以检测这几个信号看FFT是否计算完成。

网友:
例化一个IP核,程序产生相应的控制时序,按时序把输入数据送到IP核就可以了
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把输入信号START一直置有效,然后仿真一下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我试试看

网友(2013-09-20):
你好,虽然您的问题已经提了两年了,但是依然还是想请教一下您当时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非常期待您的回答,谢谢,我的QQ253610834

网友:
LS别用QQ啊,什么问题帖子里还讲不清楚??顺便教教后来人嘛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找到答案了吗?我例化的我例化的IP计算出来的结果和matlab计算的结果不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知道的人指导一下,项目很急。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你可以参考altera提供的手册啊,altera的fft核还有4中工作模式,不同的模式对于外部信号的时序也是不一样的,建议根据手册自己写,其实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