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里加电容

楼主(2011-12-07):
请教各位大虾,
除了core里面的电容可以用ICC自动加以外,core 的power ring 和core所包含的区域,能用ICC自动加吗?
Encounter是可以的,好像有个命令add_decap,但是ICC就不知道有没有了?只能在ICC出GDS后再加吗?

网友:
icc 叫 insert_stdcell_filler  -cell_with_metal  { FILLCAP64 FILLCAP32 FILLCAP16  ...  }

至于core power ring,outside core的地方就比较麻烦了, 要add_row 才行,或者把core扩到power ring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