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ignal tap采样与实际情况完全不同

楼主(2011-12-07):
求助:本人项目组遇到这个很奇怪的问题
用signal tap采样挂在AHB总线上的GPIO的输出,完全与预想情况相同
而在用安捷伦的逻辑分析仪测出来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根本没有信号
管脚配置什么的绝对不会有错
我们设计过几个想类似输出工程,signal tap都与逻辑分析仪一样,确定逻辑分析仪和开发板的管脚肯定都没有问题
但是那个挂在AHB总线上的GPIO的输出就是不一样。。。
求助啊!!!弄了2个礼拜了。。。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脚锁定没问题吧?signal tap有信号话表明内部是有的,但是到了引脚上没有的话就比完较奇怪,我只有以前再XILINX spartan3上碰到过,是因为加载程序不完整导致的,你检查一下你的加载电路呢,先把你的flash清空,然后用JTAG下载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引脚肯定没问题什么都试过了。。。就是那个引脚没有任何输出
但是signal tap采样出来是有值的

网友:
先把加载芯片擦除,让其保持空的状态,然后再用JTAG下载测试呢?

网友:
照你这么说,像是硬件的问题啊
内部逻辑是好的,外面没有输出;查一下线是不是通的,电阻有没有虚焊吧。

网友:
是不是你的ahb总线的输出要想是gpio还需要配置什么的(比如用汇编语言配置成gpio口),你用signaltap抓的是gpio,还是gpio之前的输出?你做的是so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