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中是EN输入ESD结构,求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1-12-07):
图中是一个0.5um tripple well cmos工艺的EN输入的ESD结构,用来过ESD 2kV,电路如图所示

N1 N2和N3用的是普通5V NMOS管子还是特殊的管子啊? 其W/L大小,漏极面积和layout等怎么确

定啊? 是代工厂给出的还是自己画的啊?

      还有,测ESD的时候,是VIN和VSS都接地吗;

                                还是VIN接5V,VSS接地;

                                 或者VIN悬空,VSS接地啊? 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啊?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是一种最普通的2级 ESD结构,VIN接的那个NMOS管起到电阻的作用,电路实质是接地,你可以看成GGNMOS的NMOS。
电路的功能是寄生NPN管崩溃导通,泄放电流。
至于第一个NMOS管的GATE不直接接地或接个小电阻,是为了防止N1 不均匀导通失效。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floating gate 的ESD结构,其原理是这ESD event的瞬间使N1走过一定的电流从而触发寄生的NPN的base出现漏电,NPN的base电位可以抬升最后使得NPN管导通。需要控制的是这个电流,小了触发NPN不容易,大了会使得poly gate出现热电子击穿。

楼主(2012-01-09):
谢谢!查了下资料

在CMOS工艺中,MOSFET型的ESD电源钳位在芯片设计中已成为一种标
准的ESD设计实现。在早期的实现方式中,一个大尺寸的栅接地(Gate.Ground)
的NMOS管(GG-NMOS)接在芯片的VDD和Vss之间,作为ESD电流的通路,

                         图GG-NMOS的核心钳位

当ESD发生在VDD与Vss之间时,该NMOS管中寄生的二极管发生回扫击
穿(snapback breakdown),衬底由于调制作用电位上升,引起双极型结构的开启,
VDD上的电压就被钳位在寄生二极管的回扫电压上,从而起到对内部电路的保护作用

楼主:
这个是典型的floating gate 的ESD结构,其原理是这ESD event的瞬间使N1走过一定的电流从而触发寄生的NPN的base出现漏电,NPN的base电位可以抬升最后使得NPN管导通。需要控制的是这个电流,小了触发NPN不容易,大了会使得poly gate出现热电子击穿。

谢谢!你的意思是这个ESD的原理是和GG-NMOS是不同的,这里VCC测试的时候是悬空的,所以N1的栅极到地的电阻是非常大的,相当于悬空,是吧?

网友:
那你VIN接的那个N2管子不用考虑esd吗? VIN的ESD是否会击穿它? 还是它离VIN Pin已经很远了 不用考虑?

楼主:
那你VIN接的那个N2管子不用考虑esd吗? VIN的ESD是否会击穿它? 还是它离VIN Pin已经很远了 不用考虑?
引用 网友A:

VIN就是LDO的VCC,这里离VIN的焊盘也有个100um远

网友(2012-11-20):
回复 网友B:

   您好,能不能把您的ESD结构的资料我给一些啊,我最近也在找这方面的东西

楼主:
您好,能不能把您的ESD结构的资料我给一些啊,我最近也在找这方面的东西

论坛上就有,找找就行了,我了解得也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下了一些,就想了解一下,对这些还不怎么了解

网友:
再来学习一下,现在能懂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