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滤波器THD和linearity 用Cadence怎么仿真?

楼主(2011-12-07):
求助:滤波器THD和linearity 用Cadence怎么仿真,或是那些资料提及到,请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仿真只是生成数据,用matlab进行数据分析,可以得到这两个指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么具体怎样呢,有没有那些资料提到呢?

网友:
对输出信号做dft分析频谱

网友(2013-09-17):
回复 网友B:

   但是DFT只是看某几个点的频谱,请问能否说的详细些?

网友(2016-04-29):
求问楼主解决了么?对于滤波器的输出怎么做dft呢?

网友(2021-05-13):
我是这样的:输入正弦波,输出正弦波,对输出正弦波保存为固定时间间隔的n个点/每个周期,比如输入是4MHZ的波形,那我可以选择output probe的点间隔为1/4M/256(每个周期256个点),最后仿真了比如4个周期,对waveform用calculator的spectrum分析,选择一个点作为起始点,然后4个周期之后的同一个位置的点作终点(最好选取一段,仿真多余选取的间隔的时间,这些点你全部有保存,这其实也相当于采样),然后选取的点数为256*4,选择谐波次数,进行分析得到THD的db数值。注意输入波形和电路中的其他周期信号为整数倍关系,这样才能完整保存周期性的采样点。我是这么做的,不知道是否说的都是对的

更复杂的还有加窗的问题。这我不太懂。我也需要恶补信号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