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C8315中断丢失

楼主(2011-12-08):
本人用MPC8315+VXWORKS6.8开发一个产品,其中用到了几个外部中断IRQ1~5,系统测试过程中发现偶尔出现外部中断无法响应问题,即:当外部中断信号产生时,无法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外部中断信号1毫秒产生一次,采用边沿触发方式,中断服务程序负荷不大。一般是优先级较低的IRQ4、IRQ5丢失中断较严重。开始怀疑设计的应用程序有影响,但是关闭所有应用任务后,只打开IRQ3~5中断,IRQ5仍然经常出现无法进入中断服务程序现象。将软件移植到VXWORKS5.5平台上,也存在同样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困扰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
中断频率太高了吧,降低试试

网友:
进展如何?

网友:
真是巧啊

网友(2012-02-24):
我们以前遇到过,你的irq是直接连到你的外设吗,还是通过fpga倒了一下。
irq0产生中断是来自于什么,出来ipic的时候,还需要对你的外设进行配置吗?

网友(2012-03-28):
系统有没有支持中断嵌套?6.8这么高级的东西没有玩过,不清楚

网友:
1: 1ms产生一次中断,不算高。
2: 现在是边沿触发,可否check一下pulse width满足规范不?

网友:
3: 是第一次中断都会丢失吗?可否查一下中断寄存器的状态。

网友:
楼主,你在用MPC8315哪个具体的型号?

网友(2012-04-28):
外设中断触发,到IPIC之后,中断处理程序有没有清中断。还有有没有误关中断很长时间。